电源带不动负载

楼主(2010-09-21):
请问 除了12V滤波 肖特基 开关管 主电容 TL431 光耦 还有别的件能引起 带负载时 电压下降吗

网友:
就你这个标题看着都恶心!
进来就是为了说句话,你的内容根本懒得看!
还是学学提问的方法吧,尊重别人等于尊重自己!

网友:
带不动负载,,推动管,,开关管50V10UF电容,200V两个大电容电压不平衡,,494都有可能!
反正494第4脚不出高电压保护的话,就从494第8脚和11脚推动输出,向后面查!!

网友:
还是虚心一点,礼多人不怪,何况是有求于人,再说高手也不是整天没事,守着回答你的问题

网友:
说话也都挺会消遣人得  谁还有用不到谁的时候  你看看你们的回答 尤其是2楼的那个  我要是知道还问你啊  你要觉得无聊你就路过 没人吊你 ~~~~ 谢谢3楼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