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RT显示器LXH-WG769F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0-09-21):
如题:通电没反应,指示灯不良,开关管没问题,按键好的,求个维修思路,,没电路图真的很麻烦。

网友:
查电源板工作条件呀用什么芯片的?

网友:
你都检查了什么,,,通电不亮,,,那电源有输出吗???

网友:
在提问之前,必要的检查是要有的,不然你说批示灯不亮,,,那别人怎么分析(电源没有输出或驱动板故障都可能使指示灯不亮)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你从电源接头处往里面查呗

网友:
老兄,你的提问太笼统了,请先检查仔细在说,最好上个图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