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答案啊、东芝M215掉电。

楼主(2010-09-21):
东芝M215,我在CPU下面加了4个330V的电容,还是掉电,加到0.9几,就掉电了。诊断卡,跑了F1,我显卡,南桥,北桥,都做了,还是一样的情况啊,真的郁闷啊。谁有这型号的
啊。
cpu
显卡
掉电

网友:
掉电不一定都是CPU供电的原因,,,,,

网友:
多一句嘴 加电容后 中间的那个焊点处理好了吗 如果有点脱焊也会掉电

网友:
换掉NEC 电容解决问题。

网友:
一般是大电容的问题。 但你也要先卡 电压 有没有问题啊。 有时候你就多加几个电容把。。

网友:
用上面的招换电容不行的话。 查下温控电路。

网友:
先拆掉原大电容,然后用台机的一个1000U 6.3V焊下去试下,有时拆机的330UF 容易有问题。

网友:
都跑到0.9几了,再往下应该亮屏了呀,看看IO和屏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你去掉两个 330的 补两个 就够了的

网友:
是的,我前几天就换了好几折机的330UF的电容才搞定,总容量一定要大于1000UF,折机的电容不良的也很多,另外要在背面焊.我那个M211焊在前面.也是连CPU核心的.就是不行.换到后面就好了,到现在没回来

网友:
拆了NEC电容,换6个330的电容

网友:
NEC电容换了吧

网友:
就是CPU后面的NEC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