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真U掉电!

楼主(2010-09-21):
二修的机器前手加焊了CPU座子,不装CPU和假负载就有1.6V的CPU供电;按照华硕的机板作风就算是865时代的台机板也不会没U没负载就会有CPU供电,这个我万思不得其解!还有就是这机器装真U的话会掉电的,电流大概是0.6A左右应该是刚上CPU的供电时候吧,不装CPU是不会掉的,电流在0.42A左右就不动了而且各个电感也有电压~CPU是T4500我装上U测过CPU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是24欧,感觉上CPU可能是挂了但是手头上没有这双核的CPU,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过这机器是这样的现象呢?还有就是关于CPU的对地阻值(内阻)一般都是只有几个欧姆的电阻,为什么这个T4500会有24欧这么高呢?请指点下小弟!

网友:
cpu是没有这么高的阻值的 cpu座还有问题吧

网友:
按楼主说的,是不是U坐加焊没好有问题,取下来重新做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取下来量是24ou更加说明cpu座有问题 因为其一 如果上上cpu 阻值因为才几欧 你现在上不上cpu都是一样 说明cpu根本没有接触好 其二 不上cpu座 阻值应该在100左右 这样也不正常

网友:
最好是先换个u 不过座子置球的成功率值得怀疑

网友:
0.6感觉 是到内存呀显卡的地方,楼主查一下别的有没问题别老在一个地方上停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为什么我不上CPU电流可以停在0.42A左右不动呢?不上CPU的话是不掉电的

网友:
  双核也不是很贵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买一个吧

网友:
应该是先换一个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