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两路电压一路异常

楼主(2010-09-21):
请问有一三星显示屏,电源板标称输出15伏电压,升高到16,3伏,5伏输出正常,还有亮度调节电压没有输出,请问各位高手,怎样解决啊,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同15伏电压不正常呢。同一变压器输出,如果电压升高 是不是两组电压都升高啊。期盼各位大侠中

网友:
你这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你测量时是空载的,灯管工作后电压就会到15V的标称电压,这是正常的

网友:
谢谢 ,不过 控制线我检查了一下 是在芯片 gm5726-lf 直接输出的。但是在可以显示出图像,只是没有点亮灯管,应该这芯片没有坏吧,忧郁中  驱动板型号 bn41-00705c

网友:
明显是高压保护了。
查查灯管,变压器 mos管。

网友:
应该是灯管老化了,更换灯管试试看。

网友:
有个通用板点一下看问题是在高压板还是驱动板再对应着修不要乱动。

网友:
但是我曾经断开亮度控制线测量 也没有电压,电源板接去驱动板里 有+5v +15V  地线 亮灯控制线 亮度控制线,还有一条线不是很清楚,是从高压电路那边来的,有两台液晶屏是这样了,通用件还没到,还要2天,难道真要整块换吗。请高手赐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