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喜欢拼条的朋友进来看

楼主(2010-09-21):
最近一直在修条拼条,把频率,位数,容量一样的条拼到一块赚点小利润,不过背面的电容感觉焊起来很麻烦特别是两颗粒之间的,搞不好就得把颗粒搞虚焊.所以很多条都没去焊它,也能正常用不过不知道影响不影响稳定性,望老鸟给点此方面的经验

网友:
现在的老PCB板焊的时候老掉焊盘NND,不知道网上出售的PCB咋样

网友:
买的新空板一般都是焊好电容电阻的,建议楼主用新板拼

网友:
看来我也要赚点小利润才行呀

网友:
我拼过几条,感觉稳定性还可以。主要现在256的成了“鸡肋”,比较便宜,拼成512的有升值空间。

网友:
是啊 收了一堆256的条 但是 266的居多 哎 老是在块拼完的时候掉焊盘,或者PCB 里面开路.NND 最近刚从网上定了批新板等到了以后试试看

网友:
焊起来很简单啊~ 新板子后面带电容反而不好焊

网友:
羡慕啊,可惜技术不够

网友:
新板子后面带电容不好焊

网友:
换新板成本太大了!后边的电容可以不装 电容只是虑波用的!后边的可要可不要!因为第一面已安装有电容了它们是共通的!

网友:
拼条还要频率一样吗????我只以为要容量位数一样的

网友(2010-11-02):
想要拼条 先要有足够的坏内存才行啊

网友:
用风枪吹上去,芯片引脚也不会虚焊啊,我经常这么吹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
频率不一样的拼起来稳定不?我就这么拼,有的好有的用不了几天就有芯片坏啦!

网友:
拼不成功呀!

网友:
一代的,拼了四五条, 还稳定。
不过卖不出去,没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