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不上网

楼主(2010-09-22):
有的笔记本有‘本的连接‘ 和’宽带拨号 ‘,在插一条要宽带拨号的网线时,插上去就显示本地已连接,可在宽带拨号就拨不上了也还是上不了网。请问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该如何设置?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在太笼统了,不好回答。

也许是你的MODEM坏了呢?

网友:
多半是软件问题

网友:
例外搞个硬盘 重装系统看看    单独可以用不啊

网友:
是软件问题吧.你用了路由吧.

网友:
也许是猫坏了,也许电信出了问题,也许机房把mac锁了,也许的也许太多了。。。。。

网友:
把网线重插一下试试

网友:
前提是在其他电脑上市可以上网的,有的只是装了系统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