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主板什么也不接“兹兹”响,有谁遇到过?

楼主(2010-09-22):
今一同行打过电话咨询说:一杂牌AM2主板,装机后点不亮,拆下来空板子有“兹兹”响声,拆下BIOS电池后无声,装上BIOS电池就有声音,有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或能指点个思路?

注:装BIOS电池,不接电“兹兹”响,BIOS电池拆下不响

网友:
电感响的 ??

网友:
看一下 电池到bios之间的那些电感 和小三极管

网友:
不装u响的有,装上就不响了,asus的板。梅毒的板也碰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可能吧,要那样新主板来时上面都没装电池么,要是装上那仓库不热闹了!!不会每个上面都装个CPU吧

网友:
兹兹响,一般都是大电感,振荡频率低所至的!或者是因为负载重,一会起振一会停振引起的!!正常电感振荡的频率人耳是听不到的!!

网友:
你看不明白我的话吗?我说的是不装cpu就上电才会响,不是说装电池不上电也会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上电就响,先看一下板上有没有集成小嗽叭了,有的话就查一 下喇叭电路。没有的话一般是晶振频率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