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戴尔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大家请帮我分析一下吧!

楼主(2010-09-22):
客户拿一个戴尔M1210的本本过来修,开始是电流只有0.45A左右,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做了显卡问题依旧,后来我把板子用手板来弯着点,点亮过一次,在后来就在没点亮,供电芯片都换过了,显卡也是重新置过球的,但就是怎么电流都不上去,修了我几天了,没事的时候我就研究,今天终于研究到了,是6227芯片不远处有个很小的电容断路了,换了之后,好了,电压起来了,能升到1.0左右,然后回到0.95,就这样不动了,我又一次怀疑是显卡的问题,因为没过内存,但是我把开机板上好,屏上好,开始在一次的点机,郁闷的事情发生了,除了开机灯,其他还有3个灯亮了,并且有2个灯一直在闪个不停,这下,可以肯定不是显卡的问题了,但是不不知道该怎么修了,我也知道,一般几个灯闪,大多是供电的问题,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查下去了,所以来论坛看看,各位大侠们有什么高招,指点一下!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我现在找到了一台一样的机器,把内存取了,那些灯一样会闪,结果可以证明,就是不过内存的问题,大家判断一下把!

网友:
dell灯一直闪应该是没有过内存。看下机关电路。

网友:
试试看北桥吧,

网友:
内存槽的问题,几乎是太小了,我现在正在做北桥,等下就有结果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楼主,我有台情况和你的差不多。

网友:
北桥取下来,但是没有那种网子置球,只有明天去借张网子焊上去才有结果。

网友:
等待结果呢

网友:
我觉的楼主所说的这种故障桥的可能 性不大,桥一般很少有坏的

网友:
佩服LZ折板……

折的话,估计出问题的概率比没买保险就被车撞的概率高多了……

压桥还看人呢,有些人以为压重点可能就知道虚汗了,把握度不好焊点容易掉

1210显卡北桥出问题比较多的,这种没修过的,可以考虑先加焊一下,没必要直接拿下来从植

网友:
过不了内存先可以打下内存的阻值啊,。再说。

网友:
个人感觉  换内存  打AD线  再干NB

网友:
是啊!查都不查就去干桥。

网友:
没有网就手工植一个呗,实在不行叫学徒工给手工植一个,还要等网,晕,又不是大批量的

网友:
DELL两个灯闪就是内存的问题呀   查内存部分吧

网友:
懒人啊。还等网。自己动手直一个就是了。

网友:
楼主啊,刚开始的时候,电流上到0.45,你怎么就怀疑到了显卡呢?
这下好了,没问题都被你搞出问题来了。
0.45的时候连NB-SB通信都没过啊!哪来的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