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SL400不触发

楼主(2010-09-22):
   今天接到一台联相SL400,不触发,待机001,  开始发现EC被人动过,就重新洗了一下,没效果 ,在无意间我调在二极管档用红表笔去点了一下南桥晶振有时可以触发,但不是每一次都有用,晶振无电压无波,更换后还是没用,不知道这是不是SL400的的通病,有那位朋友见过这问题的,交流一下

网友:
查时钟及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供电正常后时钟就正常了,一般情况下。

网友:
首先待机正常,有时触发了 我量电压全出来了,后来我上CPU ,内存  会掉电,如果南桥坏,应该不能触发吧

网友:
应该是通病哟      没有遇到的难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