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AL1916W工厂模式进入方法(未通过)

楼主(2010-09-22):
宏基 AL1916W
宏基液晶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基本相同。
在关机的状态下,先同时按下“AUTO”和“MENU”键,再按下“POWER”键打开显示器。开机之后,把所有的按键都放开,此时按“MENU”键,会弹出OSD菜单,但菜单并不是象平时一样出现在屏幕中央,而是在屏幕的左面,其左上角出现红色“F”符号,用左右键调节光标至“F”符号上,在按“MENU”键即可。

网友:
小弟想问一句  什么是工厂模式   做什么用的  能说一下最主要的功能

网友:
工厂模式就是工厂出厂或维修时调试的各参数模式~不同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也不一样

网友:
好像跟联想的进工厂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