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A703M,经常会暗屏

楼主(2010-09-22):
优派VA703M,经常会暗屏,暗几秒钟会好.灯管,高压无问题.按任一键均会黑屏,是不是驱动板坏了
暗屏
黑屏

网友:
既然灯管,高压都无问题,那首先把按键板上的开关全换了,再不行的话,就风枪加焊下MCU试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筅先把按键换了再说,电源板有没空焊的?

网友:
我维修过很多都是按键漏电、更换后就正常了。你的情况相似。

网友:
谢谢大家,是按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