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胶问题

楼主(2010-09-22):
桥下面带黑胶,一般都怎么办呢,t60什么的请教大家了。

网友:
重植球怎么办。

网友:
我都是用针 吧胶弄掉然后摘下来重新置球  这样返修率低

网友:
胶在芯片的4角内的下面也就是内封胶的,怎么用针弄,不是那种红胶或黑点那种的。

网友:
可以将GBA上部温度上调5-10度,然后,适当延长一些时间,只要确认珠子已经化了,就可以直接硬取了(记住千万不要把镊子伸到桥里太长),最好,夹住一边,然后,撬另一边

网友:
我也这样是过,可是掉了几个点。

网友:
这种有胶的不太好摘,我摘的时候也经常掉点

网友:
谁有好办法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
用镊子四边轻轻的翘

网友:
拆这个胶,个人觉得运气很重要。。。太容易掉点了

网友:
先用风枪对封胶进行加热,这时封胶就会变软了,再用镊子挑出来,用酒精清洗,再做BGA

网友:
内T胶要重做  边上封的用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