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泰信APS 3005s 电源不停跳动

楼主(2010-09-22):
调好到19V会突上突下继电器会啪嗒啪嗒响,是不是继电器坏了?
求助

网友:
换可调电阻 和查控制电路 这种电源简单不复杂。

网友:
已经解决了,换继电器就好了,还是感谢LS的兄弟

网友:
张泽人
的帖子
兄弟我也是这样 请问是怎么修好的?APS3005S

网友:
毛毛了 我家的那个也是 时好时坏 也没有空解决呢 汗

网友(2010-11-02):
yehengyi
的帖子
换了两个继电器就好了,JZD 12V的那种,淘宝上买了两个松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