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43 高压包1400279能与TMS92903CT通用吗

楼主(2010-09-22):
三星943 高压包1400279能与TMS92903CT通用吗

网友:
脚位相同的话,基本都能通用

网友:
那要看他的说明线圈是不是一样的吧?换上试试不就知到了。

网友:
换上的话 能烧坏新的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的、原来的烧掉是因为长期工作在高温下、当然最好检查一下电压、电流、是否正常。

网友:
三星的一下几种可以通用:
三星943NW高压线圈 TMS91429CT/TMS92920CT/TMS92903CT/TMS92976CT

网友:
谢谢高人 谢谢高人

网友:
如何判断好坏呢,

网友:
谢谢了,今天我还看不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