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集成声卡芯片代换问题

楼主(2010-09-22):
请问ALC655和ALC860能否代换,按理是不可以代换的,ALC655为AC97,860为HD的,可在网上查到可以代换,不敢试,不知哪位实践的换过没有。
芯片

网友A:
查下供电和地脚一样,接上去不行也不会烧吧

网友:
这个我都是换同样芯片的,ALC655旧的主板应该有的。

网友:
hd的跟alc的电路都不一样 不能换。

网友:
不可以的 同样是ac97的 都不一定可以换 还是换同型号的吧

网友:
还是换同型号的

网友A:
路过看看,先留下记号的啊,下次再来看的啊……
http://www.qionghua01.info/
http://a1.qionghua01.info/
http://a2.qionghua01.info/
http://a3.qionghua01.info/
http://a4.qionghua01.info/
http://a5.qionghua01.info/
http://a6.qionghua01.info/
http://a7.qionghua01.info/
http://a8.qionghua01.info/
http://a9.qionghua01.info/
http://a10.qionghua01.info/
http://a11.qionghua01.info/
http://a12.qionghua01.info/
http://a13.qionghua01.info/
http://a14.qionghua01.info/
http://a15.qionghua01.info/

网友(2011-01-26):
能不能查到引脚定义呀

网友(2016-09-13):
alc860 怎么代换?

网友:
最好元型号代换 不在、过网上查查驱动一样不 一样的话应该可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