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9-22):
相机没有摔过,很新,电源键,快门键,播放键有用,其它键的都没有用,是何原因?
佳能

网友:
按键直接由CPU控制.有些机器会连一些电阻,有些直接连到CPU,有些能用有些不能,你先检查是否带有电阻,是否变值,否则加焊CPU或更换.

网友:
也有可能是排线的问题。检查一下看或者换新的排线试试。

网友:
相机买来一年,之前没有修过。排线没有问题。那只能是CPU坏了?

网友:
且白平衡和拍摄模式转盘所对应的设置值错乱。比如白平衡转盘转到+2,屏上确显示“+1”;拍摄模式转盘调到“P程序档”,屏上确显示“AV档”。

网友:
经查,发现按键排线上有几个电容存电漏电,阻值偏小,焊下,开机测试,按键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