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428 怪病

楼主(2010-09-22):
一台R428的机器 只加电池进系统到WINDGWS LOGO画面就会自动重启 加上电源就好了 能进到桌面啦 系统也重装过 还是不行
自动重启

网友:
应该还是插电池的时候主板那个电压不正常。

网友:
是不是 重放点芯片虚了啊

网友:
应该是保护电路那一块的问题,在查查

网友:
是不是电池寿命到了带载不行了

网友:
看看电池充放电路是不是有的MOS管不良,或是IC虚焊,其实有时候滤波电容快坏了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现象

网友:
我遇到过电池的原因

网友:
有时候直接加电源 也重启啊 郁闷啦

网友:
我遇到过时电池本身有问题。电池里面有个电路板。电池也有码片的。你换电池试试

网友:
我换过电池啦 还是一样的状况

网友:
五味
的帖子
查一下电池保护隔离电路的元器件有无性能不良。
因为用适配器可以电池不行只有电池或电池隔离保护电路问题。

网友:
可是 电池的充放电功能都正常啊 应该不是个例保护电路的问题吧

网友:
不是电池就是供电切换电路的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