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U花屏有测试结果

楼主(2010-09-22):
        自用一块8800U花屏故障,接下面一个DVI花,上面一个DVI就直接不显了,核心供电1。3V,显存供电2.1V.刚开机不花,几秒后就花了,一板一板的花。下面付图和TEST结果
     FBB[63:32]           0         5796            0
FBC[31: 0]           0         5929            0
FBC[63:32]           0         5940            0
FBD[31: 0]           0         5697            0
FBD[63:32]           0         5714            0
FBE[31: 0]           0         5890            0
FBE[63:32]           0         5883            0
FBF[31: 0]           0         5629            0
FBF[63:32]       34812     1559942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B00 B01 B02 B03 B04 B05 B06 B07 B08 B09 B10 B11 B12 B13 B14 B15
   B16 B17 B18 B19 B20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 B28 B29 B30 B31
   B32 B33 B34 B35 B36 B37 B38 B39 B40 B41 B42 B43 B44 B45 B46 B47
   B48 B49 B50 B51 B52 B53 B54 B55 B56 B57 B58 B59 B60 B61 B62 B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D00 D01 D02 D03 D04 D05 D06 D07 D08 D09 D10 D11 D12 D13 D14 D15
   D16 D17 D18 D19 D20 D21 D22 D23 D24 D25 D26 D27 D28 D29 D30 D31
   D32 D33 D34 D35 D36 D37 D38 D39 D40 D41 D42 D43 D44 D45 D46 D47
   D48 D49 D50 D51 D52 D53 D54 D55 D56 D57 D58 D59 D60 D61 D62 D63
   E00 E01 E02 E03 E04 E05 E06 E07 E08 E09 E10 E11 E12 E13 E14 E15
   E16 E17 E18 E19 E20 E21 E22 E23 E24 E25 E26 E27 E28 E29 E30 E31
   E32 E33 E34 E35 E36 E37 E38 E39 E40 E41 E42 E43 E44 E45 E46 E47
   E48 E49 E50 E51 E52 E53 E54 E55 E56 E57 E58 E59 E60 E61 E62 E63
   F00 F01 F02 F03 F04 F05 F06 F07 F08 F09 F10 F11 F12 F13 F14 F15
   F16 F17 F18 F19 F20 F21 F22 F23 F24 F25 F26 F27 F28 F29 F30 F31
   F32 F33 F34 F35 F36 F37 F38 F39 F40 F41 F42 F43 F44 F45 F46 F47
   F48 F49 F50 F51 F52 F53 F54 F55 F56 F57 F58 F59 F60 F61 F62 F63

Read    Error Count: 34812
Write   Error Count: 15663711
Unknown Error Count: 0
不知道软件用对没有,第一次用啊。
    是不是GPU虚焊了啊。

网友:
上机吧!第一时间。

网友:
全都报错。。要么软件用的不对,要么GPU问题

网友:
先排除 软件问题 和DOS环境。  如果都对的话。  换个软件测试下。
报错还是一样 就换点报错的第一位显存试下   然后再测试

网友:
我肯定你的mats版本不对或不是纯DOS下测得,先不要下手,用mats9 再纯DOS下测一次再说

网友:
有一个我认为可能是关键的问题,为什么上面一个DVI无显,我觉得两个DVI都是分别由GPU输出,如果说显存问题造成花屏,那上面一个也应该花屏才对呀,不会刚好GPU出来到上面一个DVI中间也出了问题吧,个人怀疑GPU虚焊可能性更大,不知道分析正确不。

网友:
在DOS下用MATS9重测一次看。如果还是一样就查一下显存供电有没过高。

网友:
是不是要瘟酒巴的DOS才好用啊,那我先下一个SYSTEM
         再问一下,用U盘做的启动盘下的DOS是不是一样的,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
新结果出来了,还是要98的DOS才好用啊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80 with 768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FBE[31: 0]           0            0            0
FBE[63:32]           0            0            0
FBF[31: 0]           0            0            0
FBF[63:32]       11335     5037386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F56 F57 F58 F59 F60 F61 F62 F63
Read    Error Count: 11335
Write   Error Count: 50373866
Unknown Error Count: 0
        F组是哪两个显存啊

网友:
右下角的二个。

网友:
1,:可能使用软件错误
2:GPU虚焊!

网友:
--------------如果你这次测试对了,提示8显存的8个点,根据维修经验是GPU   OPEN了。你在图纸上可以查到,这个8根是由3根控制信号线控制。这三根控制信号线任何一根OPEN,都会导致这个8个点FAIL。

网友:
加焊M11 M12,不知道是哪一颗就两颗一起干了,直接把显卡放桌子上,还没有搞过高级显卡,心头也没有底,用白光882先温度打底点3.5档上油,接着5分钟10分钟,4.5档5档5.5档都不动,有点慌了,直接上6档吹五分钟都不动.豁出去了,抵着吹终于吹动了.看来882做无铅还是有点费力.上机测试MATS9通过,3DMARK06  13541分,哈哈,成功了,感谢大家!!

网友:
太复杂了  看不懂   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