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显示器菜鸟级改线路!

楼主(2010-09-22):
声明啊,老鸟,高手们请绕道行驶。。。谢谢啦。。。

今天接到一台BENQ 19的显示器, 上电,指示灯一闪一闪,初步怀疑是高压保护,后断开高压,指示灯正常,但只要连了高压,就又一闪一闪了。。  闪的时候量了下供电 14V  3.3V  5V 都一高,一低的跳变,  断开高压, 直接连了一个通用高压条,以为OK了。 但故障依旧,
这说明是电压不稳,负载过重引起的保护, 后看供电IC 1203。 手上没有这IC。  客户又急着要,没办法,就给他改了一个电源上去。。
看图。。

改前须知:
高压条需要12V
驱动板需要 5V  3.3V
改过程:

12V 电源,我使用的是 12V 4A的 适配器。。。 直接去掉外壳。 用热熔胶固定就可以了,接口部分就很完美了。。
5V  我用的是 7805  直接把12V引进 5V线性输出,很好。。  但用一个的话功率,发热都太大,所以我并联了两个7805,直接固定到背板上。。。这样就有一个现成的大散热片了。
3.3V  我用的是 1117    直接把5V引进 3.3V 输出,效果很好。。 就是图中,我用手拿着的那个。。 它的散热面是3.3V输出,所以没办法,用胶带包了。。。
上面的电压得到以后,直接焊在对应驱动板的脚位上就可以了。。
看最后 亮机图。。。

网友(点评):
7805 电流有点小了 用1804配上分压电阻 比较好 毕竟5V要给屏供电 还要给1117供电

网友:
看上去惨不忍睹,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放心好了。没IC的时候,我改过很多,不敢说多了。 最起码 半年内不会来找我了。

网友:
这是给刚刚入手修显示器的兄弟们提供的一个思路。 就是只要你能想到,你就可以做到,修的方法有很多种,需要灵活发挥。。 高手朋友就请跳过。。 以免看了心里难受,确实不好看。。。

网友:
难道这么改很有意思?

网友:
这已经不是来鸟了 加油吧!

网友:
这样固定在外壳上,会很危险的吧?

网友:
这么强悍啊!!这样搞我还不会哦!!那俩个外接的管子是起什么作用的啊

网友:
电源放在外面不行?

网友:
哎,惭愧啊!!   今天中秋,心情好,放点图上来,给新手看看,自己也是新手,希望能互相学习, 没想到,遇到的,不是老鸟,说恶心,打击人, 就是不懂的,白菜级别的,问些P话。。
  论坛是讨论的地方,, 你懂了,你可以不说话, 这是我的方法,又不是强压给你的,你的方法好,为什么不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呢。。。
  过程不重要,重要的是思路,重要的是 结果。。。  明白不,,老鸟们。。。 、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恭喜你,答对了。。 时间长了会爆炸的。给医院增加点业务!!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不行,是放外面不方便,也不好看。。 我这样改过以后,外面看和以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仔细看帖子就知道外面的两个管子是干什么的了。。  不是两个管子, 是三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里不是灌水的地方。。。 谢绝灌水。。。 请绕道!!

网友:
需要这么干吗?
空载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片子是好的,(片子是否NCP1203),只能是一个原因,CMOS管S极电流取样电阻变值。

网友:
回复 网友F:
少说了一个前提。。 这机器是被雷P的。。
我在广东,这边这几天全是雨。。  被雷P的多了。。  谢谢你的指点,下次注意了。。

网友:
挺有想法的,!维修思路不错,如果安装能做到安全合理,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还是可以啦。加油吧

网友:
楼主好样的我支持你,维修就是赚的技术钱

网友:
没有配件的情况下,只能这样干了!!做好散热和绝缘就OK了!!保一个月不坏就行了!!!弱弱的问一句,,这样改,有100大洋收没?

网友:
回复 网友G:
哈哈,这兄弟问到点子上了。。
12V适配器   15 RMB
7805  一个0.5   共 1RMB
  1117   是从原板上扯的。
12V通用高压条  20
热熔胶棒    一条   0.7RMB
成本共 37元。
  完成需要的时间也很短。 我收的是 80元。。  没办法,现在竞争激烈。。 修台显示器能赚个30-50 算不错的了。。

网友:
7805?能撑多长时间,要是真行以后可省啦!
多谢分享!

网友:
看来液晶的比CTR的好修啊!

网友:
这叫DIY吧!不知道顾客见到后会怎么想。

网友:
我晕这样改37元 电源一体板市场多的是 25元一块。

网友:
呵呵,我的电源板一般修不了就直接更换,换个板也就是几十块钱。。。。

网友:
回复 网友H:

    弄个电源高压一体板子不更好吗?

网友:
用一体板,成本会低些,并且速度也更快,不会像你现在这样,搞得很乱。嘿嘿。。
不过,楼主的思路清晰,支持一下!学习了。。

网友:
太可怕了。
7805发热直接由12V降到5V啊,不如加个电阻 再降压,直接降发热太大
你可以买个报废显示器,用一体班啊

你这样改很黄很暴力。哈哈

改的太乱了,很随意呀

如果顾客自己拆开,非要吃惊的

网友:
你可以啊,水平可以啊

网友:
还是支持LZ。。能拿出来叫大家看看也是一个学习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H:

恩。我也换过一台,液晶后面的空间太小了,只能容下一个高压板和驱动板,原来是高压一体板和驱动板都很小的那种。

网友:
我也这样改过。但现在还扔着呢。用一会就黑了。我在怀疑是不是电流不够!!!

网友:
呵呵,少说得一百。成本较高

网友:
楼主这样改很不负责吧?你自己找个7805的pdf看看,况且你连104P的电容也省了....

三端稳压器属于低压差器件,12-5的压差可不少,热量不一般,提供的电流也不足

我们店改一般是用开关器件改的,像....等等,稳定性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还有提个意见,像楼主的明基,雷击的话都是电源控制IC不良,明基喜欢用1200AP的器件,你的一闪一闪应该也是它的问题,我也在广东,接修不少.换一个就行了,没有必要去掉原装一体板而改

论坛在乎交流,技术是在交流下得出来的,楼主的思想要不得,固步自封只会倒退

网友:
其实这个电路不难修。。。。你这样改可能用不了多久

网友:
回复 网友I:
1脚 输入   12-24V
2脚  GND
3脚   5V线性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J:

7805 最大2A电流,所以 一般 用一个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最好并联2个到3个。。问题绝对解决。。

网友:
思路很坏,我们就应该学习这种举一反三的思想

网友:
回复 网友K:
哥们,我说是菜鸟级维修,不代表我修的比你少,知道什么是谦虚嘛?
第一,7805  我并联 两个在背板上,可以完美解决散热问题。。  7805 是线性三端稳压器,我修液晶快3年了,LG,BENQ SAMSUNG  基本都是秒杀了。。 所以什么该,什么不该 ,我是知道的。  你看帖子只看图的啊。。怎么跟小孩子一样呢, 没看我的文字介绍吗?
如果你手头上没有IC,没有高压一体板子。。 你怎么办呢。 客户要马上要。。 你怎么办呢。。
我这样改最多用20分钟 ,就OK了。 最终是收到钱了。给客户弄好了。。 出问题的几率很低。。
我做过测试的。。
我发出来的原因是,我觉得这方法简单,配件都不值钱。。 实在没办法可以用下。。
毕竟是我也觉得稀奇,有用我才发出来的。。
记住,,看别人帖子,要看完。。 谦虚。。。

网友:
你的贴子我看完了,如果只看图片你认为我会说你不负责么?
呵呵,维修在我来说是爱好和工作的结合,而你是赚钱为主,你我修机器的目标不同,所以我不再回复你的贴子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支持楼主,毕竟人家也是一种方法,能用就行了
盖上盖子都一样

网友:
7805损耗太大 效率低  1117 没散热看着都玄

网友:
一个适配器成本30元。一个通用的高压条 15元~楼主你赚多少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支持一个,不过有点吓人,安全一点为好!!!

网友:
那也是高手啊     ,  还不错了  比我改的好啊   我改的还难看呢

网友:
过程不一样,效果一样。

网友:
基础知识是过硬的呀。高压板的工作条件,12V供电,地,开关接5V,7805把12V变为5V稳压。1117主板上用的很多。 一般的是将5V转变为3.3V。好好努力会成为高手的。作维修就是要修别人修不好的东西才有价值。才能提高自己的水平。要想办法去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实际问题。但是也要考虑成本。实现的难度。我们要用最简单最省事的方法,最快的速度。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也要考虑质量问题。要对得起良心。

网友:
只要修好了就是好样的

网友:
不管怎么杀,把猪杀死了才是最重要的,顾客只看结果

网友:
此贴从即日起关闭。。
   兄弟我发此贴的到的答案不理想。
大家都很自信。。很好。。。
  维修嘛。方法看多了。修起来才顺手。。

网友:
俺也试了一次,成功。不知道能用多长时间,我这遇到的是同方显示器,换过N根灯管,2次一体版。经常出现高压打火声音!这次我把电源引出来了,看看什么样吧

网友:
回帖支持楼主 干维修这一行就要这样灵活运用 在没有配件的情况下可以提倡的 你的分享给新手带来很不错的经验 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你的,盖上盖子都一样,楼主这种DLY的精神也值得学习

网友:
看起来很复杂,不如直接上块电源一体板更方便些。

网友:
不错不错是值 得学习,有这样思路是很不错的

网友:
我们这里维修液晶显示器一般是按大小收费的,19的一般最少都得1张红版。22的最低都120-150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