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无待机

楼主(2010-09-22):
ACER 4710本子,没有待机,3V 5V都没有。BIOS刷过,EC芯片换过,
芯片

网友:
具体的,还得跑一下线路呀

网友:
没有 5v 和3.3v 和bios 有什么关系啊。先看看2组供电有没有短路, 如果没有短路再查19v供电是否正常。最后查电源管理Ic 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这个机器修过一台进水的 还有就是屏线最爱出问题了

网友:
跟BIOS没关系吧,测测有没有短路保护了,测3V ,5V电源管理芯片各引脚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
先把待机修出来吧!

网友:
先把待机修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