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A遭雷霹,是不是装*

楼主(2010-09-22):
故障为开机可以亮,过了LOGO后正要引导起动项掉电,开机按F2进BIOS后不会掉电的。这故障我头一次遇到,没什么思路,为什么进了BIOS后就不掉电了呢,这是个疑问。朋友们帮解释一下,
网卡芯片,隔离器,声卡芯片,功放芯片通通拆下,没有任何效果,想量电压,可是开机的时间太短了,来不及量就掉电了,没有明显烧掉的元件,发烫的元件也没有。

我感觉电压应该没问题,因为进BIOS不会掉电啊。

朋友们帮帮忙,提前Thank you!
这板子看上去质量不怎么样啊,PM45北桥,IBM南桥,G98-304-U2独显,板层挺薄的,容易变型,

网友:
不上硬盘会不会掉呀?打一下硬盘接口的供电的值有没不对的,感觉南桥问题比较大。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然后,进PE系统,看看掉不掉电,如果不掉电的话,就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个人感觉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BOIS没事就应该跟板子关系不大了。检测硬盘,看能找到硬盘不找到就搞个系统,做不了系统。那就加焊下南桥

网友:
各位朋友,所谓的掉电是裸板都掉电,
我把能拆的全部拆了,网卡与声卡都拆了,光驱,硬盘,内存,这个在拆机前就全部统统拆下过。
,,板上不插内存,在内存没过的条件下不会掉电的。

网友:
我只插可调电源,主板上有CPU内存,其他的全插了都掉电。连屏都没有接。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帮帮呢,

网友:
被雷P的机器修好了估计网卡也用不起  我遇到过修好都没意识

网友:
你该查下显卡,在准备进系统的时候是需要加载显卡驱动的,在BIOS下河PE下是不加载显卡的,不掉电是正常的,加焊显卡,或者直接换掉

网友:
谢谢各位,忘了把最终结果告大家了。换显卡没好,客户换板了。

网友:
这几天回了躺老家,一直没有进论坛。

网友:
个人感觉南桥的问题会大一点儿!

网友:
会不会是哪一项供电的功率不足造成的?进bios没什么,加载系统的时候可能功耗比较大所以...我是蒙的,说得不对大家别见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