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主板跑E9

楼主(2010-09-22):
今天收到一块品牌机的主板  上CPU自动开机跑E9 是这样跑的..... D1E9 像是没有过内存 不插内存跑E0 内存和CPU换了好几个CPU供电1.36内存1.8内存的时钟是0.63 北桥压过  CPU压过 还是不中 时钟摸着比较热 找不到同型号的时钟 怎么办啊 应该不是时钟芯片的事吧内存有时钟啊 怎么办啊

网友:
是不是INTEL的原装板啊  ,是的话刷BIOS能好

网友:
看 看 时钟周围有 没 短路

网友:
打一下内存AD线

网友:
什么品牌的都不知道怎么找到BIOS啊?

网友:
INTEL的原装板吧..要有就是G31的主板.要上 双核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E9先刷BIOS

网友(点评):
请问这个品牌机的板子 什么牌子都不知道怎么找到BIO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