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5WE换屏线居然出现纵向白条了

楼主(2010-09-22):
联想L195WE,原来故障现象:轻微抖动,色彩停留在4色,图像显示不清楚。根据以往经验,是屏线问题,换屏线后,该故障消失,新故障出现,中间部位出现约1厘米宽的的纵向白条。经仔细观察,驱动板上的屏线插针应为30针,现第一针没有,不知是换屏线时弄断还是原本就是29针,该针为空针?缺了该针会不会导致白条出现?

网友:
看一下线路如果是地线就没问题 如果 是供电或信号线就不行。

网友:
那一针不是故障所在,,你现在的现象是屏上有一纵向白线,,应当是屏有开胶的地方

网友:
3#说的对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的,原来是连接屏的软排线在拆装时弄破了,造成白条。谢谢3#

网友:
我的同样的故障的 换了屏线出现花屏 晕死 看来还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这种说法过于玄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