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CPU旁边电容代换

楼主(2010-09-22):
CPU旁边的电容可以是680UF的,可以不可以用1000UF的电容代换掉?

网友:
可以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
我听人家说容量大一点是可以的,耐压和耐温就不能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的代换已经说过好多了 容量耐压 不小于原来的就可以。

网友:
代 换原则不能小,可以大些

网友:
完全可以,大于等于就可以,,,,

网友:
电容大了好。

网友:
也不能大的太多如果没有正好的,就找一个最接近的换上

网友:
完全可以, 这种问题也太。。。

网友:
我知道了,那么请问下,有几个680UF的电容没坏,如果把1000UF的换上,是不是也要把680UF的电容全部都换掉,这样才会正常?

网友:
电容代换原则电压 容量 温度系数 大于等于原来的就可以,但是相差不能太大

网友:
当然可以咯。反正不要相差太大

网友:
680UF的电容 一般都可以用6.3V1000UF 的代用。不过要看高度不要超过原来的太高,不然CPU风扇装不了。 还有就是现在电容都不很贵大家还是尽量用原值代换的好。

网友:
可以的,鉴定完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680UF的的电容一般是4V的,你可以用1000UF6.3V的代,680的一般都是矮的电容,1000的都是高的电容,确认你换上去后风扇能装上去就行了

网友:
更换电容的时候,而压不变,容量越大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