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给联想代工的K9M890主板电路图

楼主(2010-09-22):
主板没复位,能开机,不能关机,主板各电压正常,谁修到这种板,麻烦说下

网友:
看 时钟有 没有出来

网友:
K8还是K9,K8的话先换掉给NB供电的40T03试试吧

网友:
关不了机就先修开机电路。主板要复位除了要供电时钟正常外还须要VRM_PG和AXT_PG两个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