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500换升级版显卡无果

楼主(2010-09-22):
HP DV2500(PM965芯片组,GO86-630-A2显卡)客户拿过来是开机屏幕无显示有背光,外接开机花屏,于是换上升级版的全新芯片GO86-631-A2后,开机不过显卡,量显卡旁边的的电感竞然短路了,取下631显卡把原来的630重植球,装上,量旁边的电感对发阻值为7,开机还是不过显卡,有没有朋友修过这个机子,请帮忙给点意见!!!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
显卡没做好 。取下重新值球

网友:
7欧应该是正常的 ,现在电流是跑到多少呢 看旁边是不是少件

网友:
找个一样的主板看看有没有掉件,要么显卡没做好,我以前修过,显卡做了5次才做好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没有做到位或者板子有变形掉件之类的

网友:
板子有没有氧化,不过显卡电流是什么样跳变

网友:
应该多做几次看看,仔细检查几次在说!

网友:
第一次取的时候听到卡的一声,一看掉了个电容,焊上去过后,还是一样,周围还有个小电容好像是掉了的,在别的板子上取了个装上去,开机,正常了,

纳闷的是,这个机子上的630用新的631换上去,怎么显卡旁边的电感阻值为0,有没有朋友知道缘由呀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重做下试下

网友:
短路了,取下来测看还短不,取下测显卡电容看短不短!

网友:
那你拆下来量显卡上的电容看是否有短路

网友:
你的显卡做之前有没烤过?要么显卡坏的 要么是你坐坏的 阻值7欧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