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cpu 频率不对

楼主(2010-09-22):
IBM T41 cpu本身的频率是1.73的,,但系统里只能看到是1.0的,那位能帮帮忙,谢谢,,我换了时钟,CPU底座也量了,没发现问题。。。
cpu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本通病南桥

网友:
先在系统的控制面板里的电源选项里,把电源方案改成一直开着。然后,重启看一下。如果不行在弄桥吧

网友:
本本好了,是CPU后面的个电阻坏了,

网友:
是CPU和和时钟芯片间的49.9的电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