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屏无显示 求救

楼主(2010-09-22):
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用外接显示器也正常显示 于是我确定是屏的问题 屏线换了 高压条也换了 还是没有显示 屏还是黑的 用外接灯管试高压也没用 量高压条有20V输入 头大 求救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外接试过没有, 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外接试了 一切正常

网友:
对显卡有问题

网友:
我外接显示器 一切都正常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可能显卡虚焊了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吧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条的工作条件没满足

网友:
查高压供电,开启,亮度控制等,不行直接换个通用高压条上去

网友:
来自: 云南昆明
会不会 是主板没有和屏的码片交换数据

网友:
还是先看一下,高压板的主供电,开启信号,然后,再看看IO有没有发出开启信号吧,也可以干脆把IO重新托一下

网友:
加焊显卡吧

网友:
我看你还是先查一下屏上的供电和信号,如果有的话,就坐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