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完月饼的来帮我看看这MAX1999怎么回事了..机型:HP DV4000

楼主(2010-09-22):
机型:HP DV4000
板号:48.49Q01.041
故障:不触发
原因:潮湿腐蚀.
除保护隔离电路出来的VIN电压有外,其它电压都没有出来,开关脚也没有电压.
看图,我实在是找不出开关脚的电压从哪来.

找到了R303,但这个3D3V_AUX不知从哪儿产生.还望大家能帮忙找找.

-----------------------------------------
经"陈祖平"指点,3D3V_AUX是从MAX1999的25pin输出转换出来的.同时MAX1999产生+3.3V/+5V,
现在的故障点就在:MAX1999,+3.3V/+5V未产生,3D3V_AUX未产生.
MAX1999的工作条件:
V+电压正常,
SHDN电压正常,
REF无电压.
3VON无.
5VON无.
------------------------------------------------------------------
MAX1999换过,结果发现原来的MAX1999是好的.所以问题出在外围电路,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要图的PM我或Q我有事您Q我(今天大家可边吃边帮哈.如无回应请多等等,晚上10点回)

-----------------------------------------------------------------------------------
最后确认是pc97551-VPC把max1999的ldo3拉低了,更换PC97551-VPC之后,故障解除.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M了你,你也不传图纸,怎么帮你

网友:
换EC好了,再查查EC的工作条件。修3V 5V开启电压,就是在EC这里

网友:
   分控制信号问题,往前面找

网友:
楼主你1999。的18脚有没有5V,,,25脚有没有3V这二个电压没有怕是REF 是出不来的,先看这个电压,把REF先修出来

网友:
楼主还是看下3D3VAUX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天查查看,25pin为LDO3,18pin为LDO5,分别为3V和5V的线性稳压基准输出端.
你的意思是不是要先有LDO3和LDO5,然后REF=2V才会出来?

网友(点评):
是要先有LDO5才会有REF

网友:
应该是线性稳压现出来的,我记得是pin21的5v

网友(点评):
pin51是out5,与5V电感后相连.

网友:
查过了,是PC97551把LDO3脚拉低了.等待芯片中.

网友:
我记我修宏基等机型里得MAX1999外围都有一升压电路。输出的电压是15V。它短路了。好多是滤波电容出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主供电有了,就看SHDN完了就要有LDO,然后出
在出3。5控制信号,在有REF
REF

网友:
LZ,IO换好没,等待问题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板S了,忘了订芯片,

网友:
先看看LDO的输出是不是正常  这个正常了才有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