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A进水修复后,网卡的MAC地址全为FF,如何维修

楼主(2010-09-22):
联想F31A进水修复后,网卡的MAC地址全为FF,如何维修
这种情况是不是网卡的的信息以及MAC信息丢失导致的,直接换网卡IC有用吗

网友:
查下MAC地址存储器有问题没

网友:
如果不想麻烦的话,可以在网卡设置里面添加过去。  这样做的话每次重装系统都要这样设置一下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这样还可以不被网络警察叔叔查你的IP地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