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蓝屏

楼主(2010-09-22):
   有一块磐正5G31的主板装系统蓝屏,可以把系统勾进去  但一到安装画面就蓝屏,显示代码0X0000000A  内存 硬盘 CPU 电源都换过了还是那样,求高手进来帮帮忙。。。谢谢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ghost的系统有时候是会蓝屏的。
楼主若解决了,望分享一下。

网友:
10有8 9是主板的问题,看主板上面的电容有没有鼓起来,把那些鼓包的电容全换了一般就好了,我昨天还修一个这样的故障的、、、、、

网友:
0x0000000A故障(刚加入新设备时)
  通常原因 驱动程序使用了不正常的内存地址。
  1.在安装过程中,屏幕上提示“安装程序正在检查计算机硬件配置”时,按F5,根据提示选择合适的计算机类型。例如,如果计算机是单处理器,请选择“标准PC”。
  2.在BIOS中禁用内存缓存功能。
  3.拆下所有适配卡,并断开所有不是启动计算机所必需的硬件设备
  4.如果系统配有SCSI适配卡,请向适配卡销售商索取最新的Windows2000驱动程序,禁用同步协商功能,检查终结头和设备的SCSI ID号。
  5.如果系统配有IDE设备,设IDE端口为Primary。检查IDE设备的Master/Slave/Only设置。除了硬盘,拆下其它所有的IDE设备。
  6.运行由计算机制造商提供的系统诊断工具,尤其是内存检查。
  7.检查Microsoft兼容硬件列表(HCL),确保所有的硬件和驱动程序都与Windows2000兼容。
  8.重新启动计算机。在启动屏幕处,按F8进入“高级启动选项”,然后选择“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网友:
单独用一块好的内存条再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我建议你还是安装一个纯净板且是一步一步手动安装的那种,GHOST 有的是不行的,

网友:
我感觉如果东西都换过了还不行的话就可以是主板的事了,在将安装驱动时别让它自动安装,看看能不能装上如果能的话,你就进设置,把网卡声卡还有一些东西都关掉,再一个一个的打开装驱动装到哪一个蓝就是哪一个有问题

网友:
用原装系统试试,不行的话考虑主板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不问题吗

网友:
照你这么说应该是板子的问题   先用原装盘试下吧  实在不行就换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0X0000000A 一般是驱动错误引起的,
驱动出错最容易引起蓝屏的是声卡驱动。
G31的板就换个新版本的GHOST系统试。或者是解压驱动的时候不要解压装好后进系统再装驱动

网友:
都排除的话可以判断是板的问题了.看下有没有虚焊的,压压主芯片一个个排除.

网友:
换内存,ghost的系统有时候是会蓝屏

网友:
看看板上是不是有电容鼓了,LZ有结果了吗?回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