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屡烧7575 和Q1 帮忙分析分析

楼主(2010-09-22):
一块电源高压一体板,开始是7575烧毁了 ,一个小电阻烧了{RS2}
Q1烧了 。R8烧了。R8烧的看不清阻值了 ,我就换上了一个754的电阻。
接着我把其他的都换了 。
还是烧7575   Q1  和RS2。
献上电路图
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
查一查D4 是不是正常 300V是不是正常

网友:
R8=754是不是太大了。R7就没坏吗?
2#说的D4,R4,C4都看一下。

网友:
R7也烧断了。刚刚没发现。但是不知道阻值是多少。

网友:
换个光耦看看

网友:
查一下RT脚电阻跟R8有没问题

网友:
一般是线路中还有坏掉的元件,你没有查出来就通电了,所以新的LD7575就又烧了,,

网友:
尖峰吸收回路 c4 d4 及r4a r4b

网友:
把次级的取样,光偶都查一查,初能的电阻电容全断开查查,,就那么几个元件,,还要通电前,一定要检查清楚,,别人为,自己给自己造别的故障出来!!

网友:
烧IC 多半大电容 有问题

网友:
R8换成10K的,R7用47欧到100欧。

网友:
第一,查仔细了,看看还有没有烧的或者短路的。
第二,尖峰吸收部分

网友:
该故障一般是先烧Q1,接着烧RS1、2和电源IC块。烧Q1多为过流,请检查变压器次级整流、滤波元件等有无短路特别是ZD51。再就是查431和光耦。尖峰吸收网络和Q1的质量。根据经验R7一般为30-80欧。据我分析该电源可能是稳压电路毛病使输出电压过高引起ZD51击穿造成Q1过流,本应RS1、2上压降使电源IC保护,可能楼主只换RS2没换RS1(可能已短路阻值为零)而没起到过流保护的作用。

网友:
R7 10欧 R8 10K欧

网友:
这么多高手。我也说一下吧。你这样修多费神。搞个通用的换上去多简单。才21.5一块。我现在一次修不好就直接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块板子可以修复的地方只有几个,连电源部分都换板子那和板卡工没什么区别,除非是元件炸飞好多,电源部分我相信大家还是修复的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