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RX1650GT 游戏高手 花屏

楼主(2010-09-22):
今天接到20块 1650GT 显卡。6.3、1500UF 的电容全部爆掉,换掉后还是大花 基本屏幕上看不到别的全是花
圈内显卡烫手 请教高手解决

网友:
20块啊,工作量大嘛,要不先加焊GPU说不定修复几块,加焊GPU不行那只有用软件查看显存定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GPU了 故常依旧

网友:
显存是K4J55323QI-BC14  感觉现存问题……

网友(点评):
虽然是有显存损坏,但绝非大家所云的那般情况!

网友:
爆电容~~显存坏的就比较多了,尤其是3星。。。。R5测试吧

网友:
圈内现存 烫手

网友:
打一下显存供电的对地值如果 过小就不要修了是显存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打现存对地组织

网友:
黑表笔接显存供电电感 红表笔接地打值呀。

网友:
K4J啊 三星存 全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看哈显存供电

网友:
对于盈通的这种板型显卡,显存全坏的可能性不大
r5 测试一下

网友:
电容爆了除了本身质量因素外还应考虑供电正常否?特别是你那电容全爆了!

网友:
现存供电1.85 DDRII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显存供电 打正值和打负值有区别吗?为什么不用黑笔接地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当然不一样呀,你试一下黑表笔接地时的值跟红笔接地的值会不会一样。还有就是数字表表笔正负问题你先看清楚。

网友:
求高手赐教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显存阻值具体的测试点在那里~~

网友:
楼上不是说了吗,一般都是数据线对地阻值和供电的阻值,供电阻值直接测供电电感对地的正向阻值,这个数据线嘛一般BGA的显存都晓不得线跑到哪里去了,又没有排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