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 进系统一分钟后掉电

楼主(2010-09-22):
今天接一台联想f41a  客户讲进水好久了  打开看了下 主板有一点水锈 键盘腐蚀了   用洗板水洗了洗    开机亮了装机 测试  进系统一切正常   一分钟后掉电     再开机还能开   可还是一分钟后掉电   大家分析下  会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没洗干净?还是温度过高?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断线吗?

网友:
有七星飘虫,意思为,数据飘移了。

网友:
好好检查一下进水的地方,肯定被腐蚀了线路和元器件造成的

网友:
CPU供电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焊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好了   不信你过来看看

网友:
焊好了   不信你过来看看

网友:
看看CPU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让他先看看 散热片有没有装好哪!

网友:
还是进水的问题 在好好查查吧

网友:
我碰到一个联想机进水了,进系统一切正常就是关机有时会出现背光不关,屏是灰屏,最后发现洗干净发现南桥边有断线,不仔细观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