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的V3000

楼主(2010-09-22):
一V3000开机外接显示,内接背光能亮,屏无显.换接一V3000屏,显示彩色竖线,后加焊,拿下重做问题依旧,望大家想想,屏有3V供电

网友:
显存和显卡还有问题吧

网友:
是显卡桥坏了,要更换才得,,都是V2000  V3000  的通病来的,,桥容易坏

网友:
换改良版的显卡就行了

网友:
换显卡吧,,,要换改进过的

网友:
先检测屏线,再决定换显卡吧

网友:
DV2000 V3000, 只要是英伟达的显卡,基本上这种故障就是显卡坏了,见得太多了

网友:
换个升级版的看看

网友:
再换片显卡试下就知道了,顺便换屏线测下.

网友:
通病就按通病的方法.直接换新的显卡芯片,换改良版的最好..不过价格够高.要240元左右一片了.

网友:
忘了表达清楚,是单桥,没显卡!说我没做好重做了问题还是老样,查看线路是直接桥出到屏,没经过什么东西

网友:
显卡显卡  这破机子来修的百分之90都是显卡

网友:
换显卡吧,现在显卡便宜了,给客户报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