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怪障 花屏

楼主(2010-09-22):
遇到一台IBM T30 有时花屏,有时很正常。。花屏的时候机子还正常工作,,,显卡桥加焊过也是同样故障,有时压下CUP又不花屏了,,,,这种问题有哪位大侠遇到过,要怎么修!!!!!
显卡

网友:
CPU电容不良,请换之,OK。

网友:
CPU供电和显卡供电加焊下

网友:
显卡重新植球

网友:
有可能是接触不好

网友:
是内接和外显都花吗,考虑一下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