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笔记本,开机正常。屏幕不亮

楼主(2010-09-22):
索尼笔记本,开机正常。屏幕不亮,检查了连线正常。外界显示器后,有反应,但显示器显示无信号输入。求教各位大致判断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不是独显来的,应该是显卡部分问题了,建议你加焊显卡桥试下

网友:
是独显啊,我回家焊接看看下。

网友:
先测测内存看下,不行的话在考虑显卡

网友:
先擦擦内存看下,不行的话在考虑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