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1B+RT9602无CPUVCORE

楼主(2010-09-22):
杂牌845板,CPU供电采用RT9241B+RT9602模式,桥供电,内存供电。IC供电都正常,COMP量为5V,FB为0V,SS为0V,换SS电容,折SS连接的MOS管,均无用,按孤帆远影老大提供的RT9241来,无1250M,1601的4PIN是接地的,IC和MOS管都正常,周边电阻都正常,电容都换过,不知如何下手,请高手指点

网友:
主IC的开启信号,和输入正常的话没有输出为主IC坏,不过也可能是cpu座的事

网友:
RT9241和RT9602都是好的,CPU座的问题为什么VID正常???

网友:
我这个DVD引脚电压有1.5V,正常的为大于1.25就可以工作了

网友:
为什么没人回我哟,论坛所有的相关贴子都看了哟,都试过,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SS为0V,换SS电容,折SS连接的MOS管        ss什么意思不明白

网友:
唉  技术不够 看不懂你的内容

网友:
SS是软起动呀,那个电容和接的三极管都是换过的也不行
CPU座应该没问题,因为VID组合是正常的

网友:
哪么版主和技术小组的人都放假了哟,求救求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