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笔记本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0-09-22):
请看图,这个不能判断是显示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还是显卡问题,请有经验的xd来判断一下!

网友:
应当是显卡的故障,,,,

网友:
有一次是屏的问题出现过这样的图像

网友:
分屏故障``
  很多是显卡鼓掌``

网友:
很显然是显卡故障!

网友:
大部分为显卡故障,先按显卡故障修吧,这种现象屏故障不多

网友:
NF的显卡的话 显卡可能性大 不确定的话先换块瓶试试 或者去测下屏幕 做桥有风险 须谨慎!!

网友:
显卡故障!!!!

网友:
分屏了 是显卡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就OK了

网友:
显卡故障,直接做显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