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公供端短路

楼主(2010-09-22):
一华硕笔记本进水,待机0.02,烤一天后短路了,公供端短路了,南北桥发热,南北桥取掉后不掉了,换好的南桥又短路,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公共端短路就查为什么短路.不要动执就换南北桥.

网友:
问题是南北桥取了待机就正常

网友:
问题可能不在南。北桥。仔细查一下电路

网友:
估计你这个有电压不对。 用示波器量下  各个电压的波形,看对不对。  很多进水的板子,反馈电阻氧化导致反馈不正常,使波形不对  烧桥。

网友:
反正修的时候,反馈电路有问题不在少数

网友:
再仔细观察观察有没有腐蚀的件

网友(2020-02-17):
这个我建议,你先把公共点的后级的都断开,看一下公共点上的电压正常没有,如果没有短路,才能说明后级短路的,分段排除,上来就干桥,这样的维修我是不赞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