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映泰NF325-A7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0-09-22):
今天一客户拿来一台机装系统 GHOST完了 重启 到装驱动那里内存就开始报错了 后来换了个安装版直接蓝屏 现在除了主板,CPU没换之外 其他的都换了 那位高手知道怎么解决啊
cpu

网友:
换个CPU试下,AMD的CPU有出问题的,我碰到过几次了,CPU都换了不行,剩下的就是主板了。

网友:
AMD的话先换U,INTEL的就基本是板子问题大了,我也碰到好几例了

网友:
换主版吧,原来换的那些都不是问题的症结点,可以再换回来试试。

网友:
装不了系统的问题是非常棘手的,特别是啥都换完就剩主板的时候你就摸不着头脑了

网友:
进PE装看看能不能进,如果不能换个内存试下

网友:
换U不好做桥

网友:
用假负载打下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值,AMD的蓝屏有时是U座问题

网友(2011-04-12):
做下CPU座试试吧 应该能好

网友:
换U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