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16S通电无反应维修经过

楼主(2010-09-22):
故障机型:AOC 2016S
故障现象:通电后按开关键无反应,指示灯都不亮
维修经过:拆开机器后先量了一下开关键是正常的,仔细观察电源板没有发现有明显的烧痕,测量保险,全桥,开关管,没有发现短路现象,通电测量310V正常,次级没有12V,5V输出。主电源为TEA1530A结构,这种IC通常外围电路无问题就是IC坏,手头正好有相同的芯片,立即换上,通电指示灯亮了,测量次级有12V ,5V输出,断电装好,试机一小时OK。

网友:
不错不错,搞维修就怕手上没有现成的IC去代换,有时给判断故障带来了许多不便

网友:
我修东西觉得哪有问题换哪很少测来测去耽误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