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假负载的复位测试点是哪个点?

楼主(2010-09-22):
看看这个假负载的复位测试点是哪个点?
                  不知道是不是这一个点的测试点是复位测试点?还是下面2个的

              下面有图 :兄弟们帮忙看看``

网友:
因为 量的时候上面一个点的地方没有电压``
只有下面2个点的有1。2V电压`
所以问下哪个是测试点``

网友:
CPU复位就是标的那个点,PG是CPUPWRGOOD测试点 上面一般还有VCORE电压 测试点 和 REF电压测试点   和2个CPU时钟测试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第一个图上的标的第一个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的。 就是第一个点

网友:
第一点就是啊。

网友:
是的就是C1这个点啊,,那右边的那两个点是什么我也不知道,。。有人知道吗??

网友:
右上角标了复位的那个就是

网友:
买假负载的时候 有一张说明书 没看吗

网友:
   就是第一个灯是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点啊··
呵呵·

网友:
第一个点就是复位

网友:
在PG信号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