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热压头?

楼主(2010-09-22):
我有台17LCD显示器,屏上有10多条竖线,我看见淘宝上面有卖那种T型热压头+胶条,但自己没有实践过,请问该T型头如何操作?要注意那些问题?
显示器

网友:
用烙铁加热t型头.不过成功率不高.

网友:
我试过了。成功率真不高。本来有一条线。结果修出来10几条。温度达不到

网友:
因为只能使用30W烙铁

网友:
caiyazhou
的帖子
如果用60W的效果好不好好一点?

网友:
我也想买一个来着,也不知道效果怎样,所以就没买,LZ赶快试试我好买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