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高压后,亮度调节、对比度不起作用!

楼主(2010-09-22):
接一台HP 液晶显示器,开机黑屏,指示灯绿亮,为省麻烦,直接改通用高压条(原板为电源高压一体板)分别接四条线:14V,GND,ON/OFF,DIM,四条线没接错,试机,屏显示了,但亮度太亮,于时调按键面板上的按钮,把亮度调到0或者100,数值有变化,但亮度感觉没有变啊,对比度也一样没变化!,请高手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很多通用条的亮度功能是摆设 所以凑合用吧

网友:
是啊。没办法的。

网友:
不接ADJ可以不?

网友:
现在好多高压板的ADJ都是没用的 ,接不接都是最亮。

网友:
如果嫌太亮可以考虑关闭一只灯管

网友:
爱问
的帖子
这个办法可以考虑,问题是客户想调节亮度,因使用环境不一样而随时要调的

网友:
程序的问题,从写一下。和高压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