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一下华硕A3000 A3G 时开机时不开机的。

楼主(2010-09-22):
我现在有块A3000 A3G的,现在待机0.01,有时可以开机,有时开不了,待机0.02-0.03的时候可以开机。听说是无线网卡旁边的C220电容有问题,但我找到的C220的电容是在机器的背面,求高手指点一下这个是哪个电容漏电吗?
华硕

网友:
有两个位置要焊一下就OK了。。对付这个时开时不开的修复很有用。。CPU背的一个电源供电芯片。

网友:
这个好像跟CPU供电芯片还关系不到的吧?
好像是待机的问题,待机电流不正常的时候开关上都没电压。

网友:
好像加焊cpu座可以多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