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的复位如何测量

楼主(2010-09-22):
一直怀疑没有复位就换了,换了就好、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测量出来。请行家给指点下

网友:
南桥复位北桥,北桥复位CPU

网友:
南桥复位:PCI 15脚 BIOS 2脚 IDE 1脚 可以测到
北桥复位:一般测CPU假负载的复位电压,正常就可以推断出北桥复位正常

主板如此,笔记本还请老师指点。

网友:
南桥复位:PCI 15脚
北桥复位:CPU假负载的复位电压

网友:
怎么说那?每一个型号的桥的复位点都不一样,要看什么桥才好说。每个桥的都有它的固定复位点。

网友:
我一般都看图纸测量南桥给北桥的那个复位信号有没有跳变,用假负载测量CPU上的复位,用PCI的阻值卡也可以测到南桥的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