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机的问题

楼主(2010-09-22):
为何品牌机装系统有的不认光盘,无法用刻录的光盘装系统,只能用原装的系统盘,而刻录的光盘在其他机器上可以装上系统

网友:
试试换掉光驱,再用刻录的盘安装系统看看行了么!

网友:
可能你品牌机光驱和你自己刻录的倍数不一致  一般刻录都是16* 或者24*
有些光驱不支持自动倍数的

网友:
3楼说的,好像都没听说过,长知识了,

网友:
换个光驱应该可以解决了

网友:
我怎么给品牌机装系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不是不认,是你没有设置好或者看看数据线有没有插反,插反时间长了也会不认盘的

网友:
一般是光驱和光盘问题。电不会认系统盘是不是原带的

网友:
只认原带的,刻录的不行。

网友:
在BIOS里把 virus 关了试试看。

网友:
个别现象,我接触到的品牌机都可以用光盘装系统的。

网友:
品牌机就烦人 不好装系统

网友: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楼主用光盘做系统发现不了硬盘,、
如果是这个问题,应该是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不对,对老的Ghost系统盘不支持。

网友:
现在的品牌电脑大多是ahci模式,不支持这个模式的光盘是无法引导或者本身光盘刻录的时候就存在瑕疵

网友:
个人认为这种现象不会出现的  希望楼主能够回来把问题给讲清楚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一般光驱不会不忍刻录盘片的 正常情况 可擦写的都可以识别 还别说普通盘呢  希望楼主关注下是不是AHCI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
希望楼主能够给明确指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品牌机要想安装系统顺利,那你就要下决心重新分区并且格式化。

网友:
给品牌机装系统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不是不认,是你没有设置好

网友:
是没遇见过,应该设置问题吧

网友:
看样子只是个別问题,rpwt 也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