鑫谷电源12V,5V输出电压高?

楼主(2010-09-22):
在朋友们的指导下修好了世纪之星的电源。再次把原来出问题的2个鑫谷核动力300V电源找出来修修看(原来发过专门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7955-from-home.html开机总是烧电源)在上次修好世纪之星电源的基础上,检查发现这2个电源TL494的12脚上接的的电阻烧焦了看不清阻值了,但没有断,测量有18欧姆多。有朋友说这个电阻应该是22欧姆的,找了个22.5欧姆的电阻换上,把TL494换了,一个电源立马就好了,风扇启动,各输出电压正常,但同样替换了另一个同样的电源后,风扇启动但测量个输出电压,3.3V基本正常,在3.4V左右,而5V和12V输出却高于电压值,12V达16V多,5V达6.7V左右,是哪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减少TL494 1脚的电阻值。

网友:
这是稳压部分的故障,,电压偏高,稳压取样电阻,339。。494都有可能坏,
因为3.3V的稳压部分跟主电源没关系,是从5V上来的通过431和A1015等管子稳压来的!!所以3.3V的电压不会高!

网友:
回复 天高云飞 的帖子谢谢!对照类似的电路图494的1脚上接有3个电阻,其中有一个是到散热风扇后到12V输出,一个接5V输出,一个接地。减少哪个电阻值呢?

网友:
回复 laiguod 的帖子谢谢!新换的494,哪个是取样电阻压?

网友:
339周围,和494,周围自己查这两个IC的功能脚,看看哪个是跟稳压有关系的电阻和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了一个20欧姆的2W电阻,加焊了494的每个管脚,现在开机电压都正常了,怀疑是494的7-8管脚连焊了。